[STM32F1] STM32F107触发不稳定

楼主(2015-08-27):
各位大神,小弟纯懂硬件皮毛,现在做的一块基于STM32F107的主控板,主要功能如下:1、使用4个串口采集4个角度传感器的数据,均为串口通信;

2、采用串口LED将上述采集的数据显示出来;
3、监测两个电平信号输入,通过光耦进行隔离后使用2个IO口进行同步判断,即两个信号同时为低电平时主控会同时向两个仪器发出触发信号;
4、仪器A为低电平触发,仅触发一次即可,从目前其采集数据看,从MCU判断2同步到A被触发开始采集数据,这个时间是一个稳定的值;
5、仪器B也为低电平触发,但是需要每隔准确的16ms触发一次,同时有严格的时序要求,一共需要采集499次,即需要触发499次,在中间时段因为数据转换关系,会有一个24ms的间隔

现在问题如下:
1、对仪器B的触发时间,第一次的时间间隔是不稳定的,其值为15.Xms,如15.7、15.3、15.8等等,导致整体的采集时间不是稳定的;
2、在499次触发中,会偶尔有1个脉冲信号不是16ms,如附图为36ms,导致采集的数据出错。
求问各位大神上述问题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会不会是仪器B不稳定呢;

网友:
这个波形凑合的很啊,可以了吧

网友:
工作正常就是稳定的,你要看工作正常不

网友B:
时间不稳定应该会是时间函数的采样值存在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