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学生狗的求助】变压器感应电势推导(相量法)

楼主(2015-08-27):
这个感应电动势用相量法表示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开头乘以一个j,但我不知道这个j是怎么引进来的。j的出现是用相量表示的函数用欧拉公式展开之后才会出现在等式中的。但如果等式两边都是用相量表示,也就是说没有用欧拉公式展开,两边都是相量表示,j怎么跑出来的呢?请版主和各位大哥帮忙。谢谢

网友A:
只有最后两式电势用有效值相量,磁通用最大值相量表示的,j 表示有90度的差别关系。前面几个有的是瞬时值,有的是有效值标量,但磁通用的都是最大值标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最后两式电势用有效值相量,磁通用最大值相量表示的,j 表示有90度的差别关系。前面几个有的是瞬时值, ...

磁通是最大值标量啊,那为什么上面会有一点啊。有一点的不都是相量吗?我知道j相当于一个旋转90度的因子,但我想知道具体引入过程的推到,找了几本书都不见,就直接把这个公式写出来罢了。大哥,j的出现是要用欧拉公式去完成的。除非这样子,这样子的话,等号右边那个磁通量就是最大值,是一个定值而不是相量,可为什么它头上还有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