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的串口中断和定时器中断

楼主(2015-08-27):
(无正文)

网友A:
看看中断配置,尤其是优先级配置,还有你确定你的串口中断执行完了?也许你串口中断有问题,程序卡死在里面了,根本没出来

网友:
你怎么确定没有执行定时器中断了,最好不要用断点去实验中断

网友B:
中断退出了么

网友C:
中断执行完是不是得清一下标志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