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一个倒计时,加速,停止单片机

楼主(2015-08-27):
求一个单片机,可调倒计时时间,时间到输出电流,触发继电器,这期间剪断a线,立即触发继电器,剪断b1
-b5线,时间加速,(再剪b1-b5无效),剪断c,停止计时,还要有二极管一闪一闪,蜂鸣器滴滴滴滴,求指教,或求代工。45924217

楼主:
别说的那么吓人,真要那样还留停止线干什么,买个定时器就搞定了,何必那么麻烦,就是想和同学玩奔跑吧兄弟那样的游戏

网友A:
感觉楼主的要求有点多呀:lol,用单片机的话。
首先要驱动继电器,一般I/O口电流貌似不够,得接放大。
然后楼主如果要时间精确的话,需要时钟芯片,时间走一秒显示就减一秒,有高级点的芯片可以倒计时。
然后需要显示,简单点就动态扫描数码管。
然后要控制二极管和蜂鸣器感觉用定时器好一点,嗯,要驱动蜂鸣器貌似得加三极管啥的。
然后要监测线是不是断了,感觉将所有的线上拉,然后循环扫描高低电平就可以了。
最后楼主要求时间可调,需要加按键和按键扫描程序了。

网友B:
你这个我觉得用PLC搞更合适,现成的继电器,可以外接各种工业配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别说的那么吓人,真要那样还留停止线干什么,买个定时器就搞定了,何必那么麻烦,就是想和同学玩奔跑吧兄弟 ...

自己用单片机做一个就行了吧,很简单的啊

网友D:
没看太明白。什么叫时间加速?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没看太明白。什么叫时间加速?

应该是说,线剪断了之后倒计时就加速:lol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说,线剪断了之后倒计时就加速

感谢,明白了

网友E:
貌似一个定时触发的炸*的功能

网友F:
这是要做定时炸*的节奏啊~

网友G:
是,就差最后的一步了

网友H:
用来干啥呢

网友I:
楼主很有前途啊,这都敢干

网友J:
楼主啥组织的,求介绍呀!

网友K:
这个...感觉好像《极限挑战》里某一集最后一关的那个桥段啊,最后居然还真的爆炸了...

网友L:
线剪断了之后倒计时就加速,这个影视经常看到这种场景。。。

网友M:
你不感觉那滴滴滴滴的一加速  心脏也跟着加速了吗;P

网友:
这个 不就是定时继电器模块吗,淘宝上很多

网友N:
做定时炸*啊 。。。。。。。。。

楼主:
对啊,就是要做这样的,比真的还麻烦,真的不用留那么多控制线,直接boom就行

网友O:
用单片机写个就可以了,很简单

网友P:
代工怎么说呢?

网友Q:
楼主写的这些东西好麻烦啊

网友R:
楼主,我可以做,怎么做啊

网友S:
够用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