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大神求解:基于运放的电压衰减器电路参数分析?

楼主(2015-08-27):
这是一个电压衰减器的电路图,衰减倍数为100,我有几个问题:
1、技术文档中写R1和C1是一个高通滤波器,要保证10HZ时衰减得很少。不明白这个怎么是高通滤波器,看不明白?如果我要改成低通滤波器,是不是就是将电阻和电容换一下位子。
2、文档中写道:“在 这个设计中,已确定一个8.2ohm串联电阻可完全补偿高达100nF的电容负载,因此,将被用于这个设计中的R4值。”8.2是怎么确定的?这个电阻怎么补偿100nF的电容呢?是怎么算出来的?

各位大神,求解这两个地方?

网友A:
1、电容C1容量较小会对10Hz的低频信有较大阻碍。因此, C1的容量需要足够大,仅此而已。因为R1、C1串联,将电阻R1和电容C1换一下位子,性能参数仍然一样。

2、对所有运算放大器而言,电容负载直接连接至放大器输出端会导致运放自激振荡,放大器工作不稳。串联电阻,然后再接电容负载即可消除这种自激。串联电阻8.2可由试验或仿真确定。计算反而很麻烦,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容C1容量较小会对10Hz的低频信有较大阻碍。因此, C1的容量需要足够大,仅此而已。因为R1、C1串联,将 ...

谢谢解答。第二问题已经明白,谢谢。第一个问题,文档中写这是一个高通滤波器,但我不明白这为什么是高通滤波器,我上面有一张截图。我觉得这个就是个耦合电容。谢谢!

网友B:
楼主,你这本是什么书啊?
@wangnewne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本是什么书啊?
@wangnewnew

不是书,TI官网上的一个技术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的。高通丶耦合丶隔直,都是长同一个样子。

谢谢,是长一个样子,但是高通和耦合还是有区别的,高通的信号输出不应该是在电阻后面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