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SAM D21数据手册(259)

楼主(2015-08-27):
32.6.11.3事件
外设能生产以下输出事件:
。结果准备好(RESRDY)
。窗口监视(WINMON)
输出事件必须使能才能生产。写一个1到事件控制寄存器的事件输出比特(EVCTRL.xxEO)来使能相应的输出事件。写一个0到这个相应的比特则失能这个输出事件.事件系统中必须正确路由事件。参考”EVSYS-Event System”的描述。
外设能在输入事件发生以下行为:
ADC开始转换(START)
ADC 转换清除(FLUSH)
为了任何输入事件的发生,输入事件必须使能相应的动作。写一个1到事件控制寄存器(EVCTRL.xxEI)中的事件输入比特,使能相应的输入事件动作。写一个0到这个比特失能输入事件的相应动作。注意如果几个事件连到外设,使能的动作将发生在任何输入事件。事件必须在事件系统中被正确路由。参考”EVSYS-Event System”。
32.6.12 休眠模式操作
控制A寄存器的在Standby运行比特(CTRTLA.RUNSTDBY)控制着在standby休眠模式的ADC行为。当这个比特是0ADC在休眠期间失能,但保持其当前配置。当比特是1,在休眠模式下ADC连续操作。注意当RUNSTDBY0,模拟块为了低功耗而关闭。当系统从休眠模式返回时急需一个启动时间延迟。
RUNSTDBY1,任何使能的ADC中断源能唤醒CPU。当CPU在休眠时,ADC转换只能通过事件触发。
32.6.13 同步
处理CLK_ADCGCLK_ADC之间的异步,一个寄存器必须当访问时被同步。寄存器需要:
。写时同步
。读时同步
。读写时同步
。不用同步
当执行一个操作需要同步,在状态寄存器同步尽忙比特(STATUS.SYNCBUSY)将立即被设置,在同步结束时清除。当同步好中断能被用来指示何时同步完成。
STATUS.SYNCBUSY1,如果一个操作需要同步执行,总线将被拖延。所有的操作将成功完成,但CPU将拖延并且中断将挂起同总线拖延时间一样长。
下列比特需要写时同步:
。在控制A寄存器软件复位比特(CTRLA.SWRST)
。控制A寄存器使能比特(CTRLA.ENABLE)
下列寄存器需要写时同步:
。控制B寄存器(CTRLB)
。软件触发寄存器(SWTRIG)
。窗口监视器控制寄存器(WINCTRL)
。输入控制寄存器(INPUTRL)
。窗口高/低阀值寄存器(WINUT/WINLT)
写同步在寄存器描述中的写同步属性指示的。
下列寄存器需要读时同步:
。软件触发寄存器(SWTRIG)
。输入控制寄存器(INPUTCTRL)
。结果寄存器(RESULT)
读同步在寄存器描述中的读同步属性指示的。

网友A:
写一个1到事件控制寄存器的事件输出比特(EVCTRL.xxEO)来使能相应的输出事件。
谢谢楼主

网友B:
控制A寄存器的在Standby运行比特(CTRTLA.RUNSTDBY)控制着在standby休眠模式的ADC行为。

网友C:
SAM D21的 休眠模式操作这个我还没有用到过

网友D:
楼主辛苦了,这样的页面看着有点费劲,可以优化下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