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们帮我分析一下这个受控恒流源

楼主(2015-08-27):
(图片)

楼主:
用Uw和电阻表示电流IL

楼主:
这个受控电流源没有人会的?

网友A: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U2用一个hfe大点的三极管就是了。没有那么复杂。

网友A:
PNP的,比如说BC560C

楼主:
你看这个电路分析就行,不说其他的我在振镜驱动用的精密元件

网友B:
分析方法:
先设定电流流动方向:R2A是从左到右、R3A、R4是从上到下。如计算结果为负值,这电流反相。
IL=Ir2a+Ir3a
运放的输出电压为运放的同相端的1.5被,并同相。
根据上述情况得到一个Vw和Vl相关的表达式(一元一次方程),牵涉参数有R1A/R2A/R3A/R4.
根据表达式分析Vw和Vl的关系。

网友C:
搞错了吧?

网友D:
如果 R1A = R1B, R2A = R2B,  R2A >> R4, 并且 R3B = 0,

输出电流 IR4 = Vw * R2A / (R1A * R3A).

注意:原来电路有误,R3B必须为0上面公式才成立。

真如我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 R1A = R1B, R2A = R2B,  R2A >> R4, 并且 R3B = 0,

输出电流 IR4 = Vw * R2A / (R1A * R3A).

怎么计算的哥们

网友E:
豪兰德电流源

源头都找到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 R1A = R1B, R2A = R2B,  R2A >> R4, 并且 R3B = 0,

输出电流 IR4 = Vw * R2A / (R1A * R3A).

谢谢你提供的链接。根据链接,楼主的电路和参数值没有问题。

楼主:
楼上知道怎么计算的?

楼主:
我这个参数和电路都没有问题,是官网提供的手册,看来你们都没有搞定,

网友B:
按我7楼的方法计算:
运放的输出电压为运放的同相端的(r2b+r3b)/r1b,并同相。
根据上述情况得到一个Vw和Vl相关的表达式(一元一次方程),牵涉参数有所有电阻.
根据表达式化简。

楼主:
你按照我的图你计算的结果是什么表达一下

楼主:
有QQ吗方便我加一下聊一下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我7楼的方法计算:
运放的输出电压为运放的同相端的(r2b+r3b)/r1b,并同相。
根据上述情况得到一个Vw和Vl ...

有QQ吗方便我加一下聊一下可否?

网友B:
从这个图看楼主的人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这个图看楼主的人品

我不是没有算,但是我算的结果不对,劳驾您费费心计算一下最终值如何,就当帮我个大忙好呗哥们

网友E:
我这个参数和电路都没有问题,是官网提供的手册,看来你们都没有搞定

楼主的目的是什么?
电路和参数都没问题,哪楼主还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这是计算结果,我计算的系数抵消不了,计算不出来,这是结果

楼主:
这个电路不是那么简单的罗列一次方程就完事大吉当你计算的过程你会发现很深奥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不是那么简单的罗列一次方程就完事大吉当你计算的过程你会发现很深奥的,、、、、、、、、、、、、 ...

实际上我做东西只会计算一个大约值,然后在误差0.5%~1%以内选件.
只要电路的结构不会过饱和不会震荡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