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稳压二极管和电容在此电路图中的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8-28):
能上个完整的电路图吗?

网友(2016-03-15):
输入端一开始就是一个反向的二极管是啥意思呢,电流都流不过去了

网友B:
可能输入电压比较高,用齐纳二极管“削减”掉一部分电压。

网友C:
只有满足足够幅度的输入电压才能被Q1响应,稳压管在此起门限作用。

网友D:
电平移动,稳压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