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MG945舵机 求一个能正反转90度的程序

楼主(2015-08-27):
MSP430F149+MG945舵机  求一个能正反转90度的程序

楼主:
最好是正转后经过某一条件再反转90度的,谢谢

网友A:
使用定时器,产生一个pwm就行了。

网友B:
没有现成的代码。楼主可以去外包板块问问

网友B:
另外,这个控制90度不是非常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