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9E8132A 的PWM程序例子

楼主(2015-08-27):
求N79E8132A 的PWM程序例子,看规格书看了好多遍还是没写出来,有一个范例,但是也是有问题的,哪位帮忙写个简单的PWM例子都好

网友A:
不知道这个单片机是什么内核的,是51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单片机是什么内核的,是51吗?

也是51内核的

网友B:
这个很简单啊!!官网好多的好不好啊!!

网友B:
这是官网的demo,自己看看吧,再说了,51内核的配置寄存器应该很简单的就配出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官网的demo,自己看看吧,再说了,51内核的配置寄存器应该很简单的就配出来了啊 ...

你帮我弄个简单的,那些多余的麻烦帮忙去掉,这样看上去感觉好是乱七八糟的,没用的东西太多,都分不清真正有用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帮我弄个简单的,那些多余的麻烦帮忙去掉,这样看上去感觉好是乱七八糟的,没用的东西太多,都分不清真 ...

额,服了你了,你自己修改吧,都是配置寄存器,看一下手册就懂了

网友A:
51内盒应该不难呀

楼主:
#include "N79E81x.h"
void main()
{
        PWMCON1 = 0x30;
        PWMCON0=0x50;
        PWMCON2=0x00;
        PWMPH = 0xBf;
    PWMPL = 0xff;
        PWM0H = 0;
        PWM0L = 0XFF;
        PWMCON0 = 0xd0;
        while(1);
}

没有任何反应,改动里面一些参数都没反应,不知道这个要怎么写了

网友C:
代码呢?给提供源码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代码呢?给提供源码不

还要什么源代码?单片机型号给了,规格书也给了,还要什么源代码呢?

网友D:
代码自己写,看着手册。

楼主:
终于写对了,自己写的,程序如下:
        PWMCON0=0x50;
        PWMCON2=0x00; P01 = 1;
        PWMPH = 0x03;
        PWMPL = 0xff;
        PWM0H = pwm_num2;
        PWM0L = pwm_num1;
        PWMCON0 |= 0x80;

楼主:
怎么结贴给分呢?这个也不会,:lol

网友E(2015-11-08):
引用 网友B:
这是官网的demo,自己看看吧,再说了,51内核的配置寄存器应该很简单的就配出来了啊 ...

这个就是我苦心想要的资料 太好了 谢谢

网友F:
程序这东西还是要练习一下比较好,空手跟人家要不太好,学不到东西..

网友G:
这个单片机管脚好少啊,谢谢分享

网友:
建议楼主找到头文件,然后找到手册,里面有详细的介绍如何配置。

网友H:
官网的DEMO是很有帮助的,仔细看看怎么做的

网友I:
应该是非常简单吧,帮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