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详细msp430示例程序

楼主(2015-08-27):
一、基础_实验【10个】
1、入门试验:LED闪烁(1个)
2、时钟实验:设置MCLK、ACLK、SMCLK(1个)
3、低功耗实验:设置低功耗模式(1个)
4、IO端口试验: IO端口寄存器设置(1个)
5、定时器:看门狗定时器、TimerA寄存器设置(2个)
6、比较器:比较器A寄存器(1个)
7、Flash:flash读写(1个)
8、异步通信:异步通信寄存器设置(1个)
9、ADC:ADC12寄存器设置(1个)
二、开发板模块简单程序【56个】
1、LED流水灯实验(红、黄、绿)
(1)LED1:检测开发板
(2)LED2:普通IO控制闪烁
(3)LED3:PWM信号控制闪烁
2、蜂鸣器实验
(1)蜂鸣器1:单频音(步进变音调)
(2)蜂鸣器2:奏乐(祝你平安)
3、数码管实验
(1)数码管1(显示123456)
(2)数码管2(动态显示0~F)
(3)数码管3(流动光圈)
(4)数码管4(来回光标)
4、4×1独立按键实验
(1)4×1键盘1:扫描数码管显示
(2)4×1键盘2:中断数码管显示
(3)4×1键盘3:控制LED
(4)4×1键盘4:控制蜂鸣器
5、4×4矩阵键盘实验
(1)4×4键盘1:行列扫描数码管显示
(2)4×4键盘2:行列扫描1602液晶显示
(3)4×4键盘3:控制LED蜂鸣器
6、1602液晶实验
(1)1602液晶1:动态字符显示
(2)1602液晶2:静态字符显示
(3)1602液晶3:内部时钟显示
7、3.3V-5V电平转换实验
(1)电平转换1:输出5V方波
(2)电平转换2:输出不同占空比的方波
(3)电平转换3:MCLK,SMCLK,ACLK
8、RS232接口实验
(1)RS232接口1:MCU发送数据PC机显示
(2)RS232接口2:按键控制MCU发送数据PC机显示
(3)RS232接口3:PC机发送数据MCU液晶显示
(4)RS232接口4:MCU回发接收到的PC机数据
(5)RS232接口5:RS232控制蜂鸣器
9、RS485接口实验
(1)RS485接口1:发送程序
(2)RS485接口2:接收程序
10、USB接口实验
(1)USB接口1:简单连接测试
(2)USB接口2:USB接收数据
(3)USB接口3:USB发送数据
11、PS2接口实验
(1)PS2接口1: PS2控制1602显示
(2)PS2接口2: PS2控制数码管显示
(3)PS2接口3:PS2控制LED和蜂鸣器
12、12-Bit高精度温度传感器实验
(1)温度传感器1:DS18B20在数码管显示
(2)温度传感器2:DS18B20在液晶显示
13、RTC实时时钟实验
(1)实时时钟1:DS1302测试
(2)实时时钟2:DS1302电子钟
14、2k Bit EEPROM实验
(1)EEPROM1:AT24C02测试
(2)EEPROM2:读出数据通过串口在PC机显示
15、12-Bit模数转换器(ADC)接口实验
(1)模数转换器1:ADC在数码管显示
(2)模数转换器2:ADC在1602液晶在显示
(3)模数转换器3:ADC通过串口在PC机显示
16、8-Bit数模转换器(DAC)实验
(1)数模转换器1:DAC控制LED
(2)数模转换器2:DAC输出电压,ADC采样转换并在液晶上显示
17、12864液晶实验(与12864液晶配套)
(1)12864液晶并口1:字符显示
(2)12864液晶并口2:汉字显示
(3)12864液晶并口3:图形显示
(4)12864液晶并口4:综合演示
(5)12864液晶串口5:字符显示
(6)12864液晶串口6:汉字显示
(7)12864液晶串口7:图形显示
(8)12864液晶串口8:综合演示
18、射频模块CC1000实验
(1)射频模块1:发送数据
(2)射频模块2:接收数据
19、ucos移植
注:17、18程序随模块赠送
三、开发板综合程序【30】
1、键盘综合实验
(1)4×4键盘+蜂鸣器+LED+数码管显示
(2)4×4键盘+蜂鸣器+LED+1602液晶显示
(3)4×4键盘+蜂鸣器+LED+PC机显示
(4)PS2键盘+UART+PC机显示
(5)PS2键盘+USB+PC机显示
2、接口综合实验
(1)USB�UART
(2)UART�USB
(3)RS232�RS485
(4)RS485�RS232
3、温度时间综合实验
(1)DS18B20 + DS1302 + 数码管
(2)DS18B20 + DS1302 + USB
(3)DS18B20 + DS1302 + UART
(4)DS18B20 + DS1302 + 1602
4、AD DA综合实验
(2)ADC + UART
(3)ADC + USB
(4)DAC + LED + KEY
(5)DAC + UART
(6)DAC + USB
(7)ADC + UART + DS1302
(8)ADC + DAC + 1602 + KEY
(9)ADC + DAC + UART + KEY
5、其他综合实验
(1)AT24C02高级应用(搜索,擦除,读出全部)
(2)DS1302高级应用(内部RAM存取数据)
6、12864液晶综合实验
(1)汉字库
(2)图形库
7、3.2寸TFT触摸屏实验
(1)静态图片
(2)动画

网友A(2016-08-03):
群主,你的主题里面好多430的,群主你推荐一个把,适合初学的又详细的,谢谢群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群主,你的主题里面好多430的,群主你推荐一个把,适合初学的又详细的,谢谢群主 ...

你用的什么板子或者msp430的具体型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板子或者msp430的具体型号?

板子是MSP430F2274型号,目前只有这个板子,项目真正用到的芯片是MSP430FR5869,这块板子还没到,现在正在看2274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