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 操作学习笔记

楼主(2015-08-27):
SD卡是基于flash的存储卡。
SD卡和MMC卡的区别在于初始化过程不同。
SD卡的通信协议包括SD和SPI两类。
SD卡使用卡内智能控制模块进行FLASH操作控制,包括协议、安全算法、
数据存取、ECC算法、缺陷处理和分析、电源管理、时钟管理。

楼主:
功能介绍
1)        主机无关的FLASH内存擦除和编程
读或写数据,主机只要发送一个带地址的命令,然后等待命令完成,主机无
需关心具体操作的完成。当采用新型的FLASH时,主机代码无需更新。
2)        缺陷管理
3)        错误恢复
4)        电源管理

Flash每个扇区有大约10万次的写寿命,读没有限制。

擦除操作可以加速写操作,因为在写之前会进行擦除。

网友A:
SD总线模式
当主机定义了SD卡不支持的电压范围时,SD卡将处于非活动状态,将忽
略所有的总线传输。要退出非活动状态唯一的方法就是重新上电。

网友A:
SD卡获取和识别
SD卡总线采用的是单主多从结构,总线上所有卡共用时钟和电源线。主机依次分别访问每个卡,每个卡的CID寄存器中已预编程了一个唯一的卡标识号,用来区分不同的卡。
主机通过READ_CID命令读取CID寄存器。CID寄存器在SD卡生产过程中的测试和格式化时被编程,主机只能读取该号。
DAT3线上内置的上拉电阻用来侦测卡。在数据传输时电阻断开(使用 ACMD42)。

网友B:
卡状态
卡状态分别存放在下面两个区域:
卡状态(Card Status),存放在一个32位状态寄存器,在卡响应主机命令
时作为数据传送给主机。
SD状态(SD_Status),当主机使用SD_STATUS(ACMD13)命令时,512
位以一个数据块的方式发送给主机。SD_STATUS还包括了和BUS_WIDTH、安
全相关位和扩展位等的扩展状态位。

网友B:
内存组织
数据读写的基本单元是一个字节,可以按要求组织成不同的块。
Block:块大小可以固定,也可以改变,允许的块大小是实际大小等信息存储 允许的块大小是实际大小等信息存储
在 在在 在CSD寄存器。 。。 。
Sector:和擦除命令相关,由几个块组成。Sector的大小对每个设备是固定的,
大小信息存储在CSD寄存器。
WP Group:写保护单位。大小包括几个group,写保护由一位决定,对每个
设备大小是固定的,存储在CSD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