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USART 奇偶校验错误处理方法

楼主(2015-08-27):
如果在USART 通信中遇到奇偶校验错误  数据溢出  帧错误
怎么办?我的程序是这么写的,不知道正确不,请大家指导
atmega16手册的第152页。

void USART_Received_Ir()
  {
  UCSRB&=~BIT(RXCIE);  //接收完毕中断不使能

  while(UCSRA&BIT(PE)); //奇偶校验错误
  while(UCSRA&BIT(DOR)); //数据溢出
  while(UCSRA&BIT(FE)); //帧错误
  RX_Buffer=UDR;   //读取UDR的数据
  RX_Flag=1;    //接收标志位置一
  UCSRB|=BIT(RXCIE);  //接收完毕中断使能
}

网友A:
while会死等,不建议这样用,可以换个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