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RJ45网口接地的0欧电阻炸毁,找不到哪里引入的高压

楼主(2015-08-27):
产品类似NEST恒温控制器,RJ45网口可以读取产品的状态信息,生产测试时会用网线插入RJ45网口并连接电脑,用软件读取GSM模块信息及产品状态信息,之前生产了2W左右,都未发生过此类情况。
最近这批产品,生产3000个就出现4个这种情况,找了半天,实在没发现网口会引入高压损坏0欧电阻,求教各位高手,谢谢,下面是网口图,画叉的是这批产品取消的器件,炸毁的电阻是R87.

网友A:
没看见你的变压器在哪里
如果网线上有POE,也有可能吧。

网友B(点评):
内置变压器网口把。

网友C:
为么要取消那些器件?
建议上一个较完整的电路图

网友D:
楼主VSS直接连接到AC220V市电的保护地PE了,而另一个设备的RJ45外壳存在漏电(市电)。RJ45头和座存在电势差结果烧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VSS直接连接到AC220V市电的保护地PE了,而另一个设备的RJ45外壳存在漏电(市电)。RJ45头和座存在电势 ...

查到原因了,是天线被继电器PIN脚扎破导致ac与网口GND短路了。

网友E(2015-10-03):
有些问题啊,其实不是技术上的问题,真的需要冷静的一点一点的查找。

网友F:
写代码的和画PCB的容易忽略工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