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与下载] 一起DIY四轴飞行器

楼主(2015-08-28):
用Kinetis MK10去做一个四轴飞行器
首先是main函数:
int main(void)
    {
        uint32_t i;
        uint8_t ret;
        uint32_t counter = 0;
        imu_float_euler_angle_t angle;
        SYSTICK_DelayInit(); //Init Delay
        UART_QuickInit(UART1_RX_PC03_TX_PC04, 115200);  //Init UART and printf
        GPIO_QuickInit(HW_GPIOA, 1 , kGPIO_Mode_OPP);   //Init LED
        //Blink LED to indicate system is running
        for(i = 0; i < 10; i++)
        {
            GPIO_ToggleBit(HW_GPIOA, 1);
            DelayMs(50);
        }
        //init sensor
        ret = InitSensor();
        if(ret)
        {
            printf("Sensor init failed! code:%d\r\n", ret);
        }
        // install imu interface function
        imu_io_install(&IMU_IOInstallStruct1);
        // install trans uart for send data
        trans_io_install(&TRANS_IOInstallStruct1);

        trans_user_data_t send_data;
        while(1)
        {
            imu_get_euler_angle(&angle);
    //              通过串口将姿态的数据发送出去,串口速度为115200
    //        printf("%05d %05d %05d\r", (int16_t)angle.imu_pitch, (int16_t)angle.imu_roll, (int16_t)angle.imu_yaw);

                            //以下函数用于发送数据帧,传输飞控需要的数据帧
            send_data.trans_pitch = (int16_t)angle.imu_pitch*100;
            send_data.trans_roll = (int16_t)angle.imu_roll*100;
            send_data.trans_yaw = (int16_t)angle.imu_yaw*10;
            trans_send_pactket(send_data);  //发送一帧数据
                            //结束
            //blink the LED
            counter++;
            counter %= 10;
            if(!counter)
            {
                GPIO_ToggleBit(HW_GPIOA, 1);   //LED运行灯闪烁
            }
        }
    }

楼主:
main函数就是飞控一开始执行的代码,主要的一些外设的初始化工作。比如IIC啦,UART啦,SPI啦等等。
InitSensor();其实就是MPU6050   hmc5883 的初始化函数。代码如下:
    uint8_t InitSensor(void)
    {
        static int init = 0;
        uint8_t ret = 0;
        if(!init)
        {
            ret += mpu6050_init(&mpu6050_device1, IMU_TEST_I2C_MAP, "mpu6050", 96000);
            ret += hmc5883_init(&hmc_device, IMU_TEST_I2C_MAP, "hmc5883", 96000);
         //   ret += bmp180_init(&bmp180_device1, IMU_TEST_I2C_MAP, "bmp180", 96000);
            init = 1;
        }
        if(ret)
        {
            return ret;
        }
        return 0;
    }

楼主:
然后在while(1)里,就是最重要的姿态解算函数了。
imu_get_euler_angle(&angle);就是姿态解算函数,并把得到的结果保存到angle变量里。
代码如下:
    uint32_t imu_get_euler_angle(imu_float_euler_angle_t * angle)
    {
        uint8_t err = 0;
        int16_t ax,ay,az,gx,gy,gz,mx,my,mz;
        imu_raw_data_t raw_data;
    //    imu_raw_data_t filter_data;
        imu_float_data_t float_data;
        err += gpIOInstallStruct->imu_get_accel(&ax, &ay, &az);
        err += gpIOInstallStruct->imu_get_gyro(&gx, &gy, &gz);
        err += gpIOInstallStruct->imu_get_mag(&mx, &my, &mz);
        if(err >0)
        {
          return 1;
        }
        raw_data.ax = ax;
        raw_data.ay = ay;
        raw_data.az = az;
        raw_data.gx = gx;
        raw_data.gy = gy;
        raw_data.gz = gz;
        raw_data.mx = mx;
        raw_data.my = my;
        raw_data.mz = mz;
    #if 0
        //I need rawdata I give you filtered data
        imu_sliding_filter(raw_data, &filter_data);
    #endif
        // I need filtered data I give you float data
        imu_format_data(raw_data, &float_data);
        //I need float data I give you euler angles
        updateAHRS( float_data.gx * Gyro_Gr,
                    float_data.gy * Gyro_Gr,
                    float_data.gz * Gyro_Gr,
                    float_data.ax,
                    float_data.ay,
                    float_data.az,
                    float_data.mx,
                    float_data.my,
                    float_data.mz,
                    angle);
        return 0;
    }

楼主:
得到飞控的姿态,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在四轴飞行器里,我们需要使用姿态来做PID控制
常用的是单级PID算法,高级的就是串级PID。
我在尝试使用串级PID
串级PID的代码如下:
    //飞行器姿态外环控制
    void ANO_FlyControl::Attitude_Outter_Loop(void)
    {
            int32_t        errorAngle[2];
            Vector3f Gyro_ADC;

            //计算角度误差值
            errorAngle[ROLL] = constrain_int32((rc.Command[ROLL] * 2) , -((int)FLYANGLE_MAX), +FLYANGLE_MAX) - imu.angle.x * 10;
            errorAngle[PITCH] = constrain_int32((rc.Command[PITCH] * 2) , -((int)FLYANGLE_MAX), +FLYANGLE_MAX) - imu.angle.y * 10;

            //获取角速度
            Gyro_ADC = mpu6050.Get_Gyro() / 4;

            //得到外环PID输出
            RateError[ROLL] = pid[PIDLEVEL].get_p(errorAngle[ROLL]) - Gyro_ADC.x;
            RateError[PITCH] = pid[PIDLEVEL].get_p(errorAngle[PITCH]) - Gyro_ADC.y;
            RateError[YAW] = ((int32_t)(yawRate) * rc.Command[YAW]) / 32 - Gyro_ADC.z;
    }

楼主:
    //飞行器姿态内环控制
    void ANO_FlyControl::Attitude_Inner_Loop(void)
    {
            int32_t PIDTerm[3];

            for(u8 i=0; i<3;i++)
            {
                    //当油门低于检查值时积分清零,重新积分
                    if ((rc.rawData[THROTTLE]) < RC_MINCHECK)
                            pid[i].reset_I();

                    //得到内环PID输出
                    PIDTerm[i] = pid[i].get_pid(RateError[i], PID_INNER_LOOP_TIME);
            }

            PIDTerm[YAW] = -constrain_int32(PIDTerm[YAW], -300 - abs(rc.Command[YAW]), +300 + abs(rc.Command[YAW]));

            //PID输出转为电机控制量
            motor.writeMotor(rc.Command[THROTTLE], PIDTerm[ROLL], PIDTerm[PITCH], PIDTerm[YAW]);
    }

楼主:
分为外环控制 和 内环控制两部分。
PID算法完成,当然是输出给PWM控制电机了。
代码如下:
//四轴X模式
        motorPWM[0] = throttle - pidTermRoll + pidTermPitch - pidTermYaw; //后右
        motorPWM[1] = throttle - pidTermRoll - pidTermPitch + pidTermYaw; //前右
        motorPWM[2] = throttle + pidTermRoll + pidTermPitch + pidTermYaw; //后左
        motorPWM[3] = throttle + pidTermRoll - pidTermPitch - pidTermYaw; //前左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如果有图,还有详细的介绍就完美啊

网友:
四轴的姿态运算吗

网友B:
今年的电子竞赛是不是有一个题目就是四轴飞行器

网友C:
四轴这几年都挺火的,主要是控制方便,平稳性好,可以做航拍之类的应用

网友D:
四轴飞行器现在很火啊,所以学习起来有很大的兴趣

网友E:
今年的电子竞赛四轴飞行器不知道有没有获奖的

网友F:
最近两年都会是四轴的天下,前几年是智能小车。

网友G:
用什么方法控制舵机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