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传感器AD与流量曲线问题

楼主(2015-08-28):
     项目现在在做一款燃烧器,使用微型隔膜泵控制混合空气的多少,空气流量传感器采用的是AWM43600(质量流量传感器),理论上,两个相同的燃烧器,在相同的流量下AD值是一样的(实验室理想环境),即流量与AD的曲线时一样的。现在每台机子都AD与流量曲线不一致。每台机子都得标定曲线。

网友A:
不可能相同的,差的不是很远就不错了。
这类设备要设置调整或者校准旋钮的,或者是用软件方法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相同的,差的不是很远就不错了。
这类设备要设置调整或者校准旋钮的,或者是用软件方法校准 ...

主要是,这个项目的空气流量控制范围比较宽,所以需要标定许多点,比较费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这个项目的空气流量控制范围比较宽,所以需要标定许多点,比较费时。 ...

计量系统都要这样标定的,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