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rolsuit问题

楼主(2015-08-28):
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打开controlsuit只剩file一个菜单,里面什么都没有,卸载重装也是这样,求解决。

网友A:
没遇到过。
是不是没安装成功?

网友B:
你好   你下载的是离线包吗    还是在线安装的啊
建议下载离线包进行本地安装

网友C:
重新安装

网友D:
遇到过呀,不知道怎么弄,只好重装,st那个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你下载的是离线包吗    还是在线安装的啊
建议下载离线包进行本地安装     ...

是离线包安装的,卸载重装过多次都没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呀,不知道怎么弄,只好重装,st那个不装

哪个st

网友E:
重新下个重装一下

网友F:
只能是卸了重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