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IIC+24LC512】参数读写与存储问题

楼主(2015-08-28):
如题:使用STM32的IIC接口控制24LC512的读写,上电后参数可以正常写入芯片,且在断电后3、4分钟内上电读取出来的参数值正常,是写入的值,而断电后较长时间至少10分钟以上,再重新上电读取出来的值就会改变,不是当初写入的值,这期间没有人为更改,且断电时间越长,参数值变化的单元越多,想请教用过此芯片的各位是否遇到过此问题,或者什么原因回导致这种问题产生,谢谢

网友:
关于断电这个,可以使用一个备份电池工作,同时那个电源供电用个二极管进行单向导通,备份电池也是单向导通。电源检测内部一路ADC。

网友A:
每次写进去后,再读出来判断下,是否写入正确

网友B:
说不定写入时候就错了。还是写入后要立马验证一下的。

网友C:
变化的值是多少,有什么规律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不定写入时候就错了。还是写入后要立马验证一下的。

写进去后再读出来的值是正确的,已经确认过了,且短时间(5、6分钟内)重新上电读出来的数据也是对的;但放置时间再长一些就会出现错误的值,且每次出现错误的单元被修改成的数据值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化的值是多少,有什么规律没

是50的值被改成178,是0的值被改成256,还有的被改成4,2048,等等;每次有异常的单元被修改成固定的错误值,没找到什么规律,这些单元不连续

楼主:
搞定!买了个431编程器,确认是芯片坏掉了

网友D:
卧槽,芯片坏了              楼猪运气不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