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串口问题

楼主(2015-08-28):
遇到的问题如下:
int SerialPort::open(const char *dev)
{
    m_fd = ::open(dev, O_RDONLY);         //| O_NOCTTY | O_NDELAY

    if (-1 == m_fd)

    {
        perror("Can't Open Serial Port");
        return -1;
    }
    else
        return m_fd;
}

程序只调用了这一个函数
然后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检测板子的收发,
发现我串口调试助手这边不管发送什么数据到开发板,都会接收到相同的数据回来,已经确定收发引脚没有连在一起。怀疑是驱动问题。 请问串口驱动中 有没有类似的回环参数设置。或者其他原因造成,急!!!

网友A:
能单步调试吗,看看程序出在什么地方了,或者示波器监测一下是否真的收到串口调试助手发的东西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帖中的测试平台如何搭建的?

网友B:
关于串口部分代码你参考飞思卡尔提供的BSP就可以的。

网友C:
没这么用过啊,这个是调用的驱动?

网友D:
我觉得是你的板子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E:
imx6的串口有没有完全工作呢,我有点怀疑

网友F:
还是按单步调试看看imx6有没有收到串口的数据

网友G:
你多贴点代码才能分析出来,你只搞个open函数来,能猜出问题在哪里来的,那真是高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