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数控系统接受伺服驱动器编码器时出现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5-08-28):
三轴联动的数控系统接受X轴伺服驱动器编码器脉冲时多接受了几个(有时2、3个,有时5、6个),不知什么原因?请各位帮我解答一下。
另Y轴也是同样的驱动器,接受正常。

楼主:
驱动器是AM26L31长线驱动,数控系统的接收器是AM26LS32

网友A:
不懂,我想问一下,应该是cnc发出脉冲来工资伺服驱动器吧

网友B:
刚性不对

网友B:
如果零位脉冲也是接出来的,那观测一下每一圈的脉冲数正确一致不,正常情况下那个很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