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打赏奖_20150828】PE端与0V存在高电压问题

楼主(2015-08-28):
(无正文)

网友A:
开关电源,通常用的这种电源都是金属壳体,开关电源的金属壳体通常都是带有110V左右的感应电(输入220V的情况下)。PE通常和外壳相接,所以会有高电压

网友B:
这个问题,太深奥了,不知道楼上的两位说的对不对啊,我不敢乱讲。

网友C:
这个电压为感应电压,可以通过加装Y,X电容来搞定

楼主:
【参考答案】
分析:隔离产品的输出端设计都是浮地的,输出端聚集的电荷没有泄放的途径,导致PE 端与0V 之间存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电压。

解答:建议接地良好或加安规电容及电阻来降低浮地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通常用的这种电源都是金属壳体,开关电源的金属壳体通常都是带有110V左右的感应电(输入220V的情 ...

模块电源一般是塑料外壳,这道题答题关键为:隔离产品的浮地设计导致输出端聚集的电荷没有泄放的途径

楼主:
看来此题有点难度,没有一个答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模块电源一般是塑料外壳,这道题答题关键为:隔离产品的浮地设计导致输出端聚集的电荷没有泄放的途径 ...

额,确实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