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5的清除写保护问题

楼主(2015-08-28):
    f105芯片内部flash的头四个页被写保护,尝试了很多方法,始终没办法将写保护清除,希望大虾们给些指点:)

网友A:
其它页就可以吗?

网友:
这个真不会,那都是防止人家盗取程序用的吧,估计你的片子报废了。

网友:
不知道这怎么做,从来没有加密过页面

网友B:
其它页就可以吗?除了前面4个,后面都可以写吗

网友C:
其他页面可以的话,那就可能这个被锁死了。

网友D:
没有用过写保护这个功能。

网友E:
哦,是什么样的提示呢

网友F:
如果写保护后,是怎么写的?

网友G:
stm32f105的清除写保护可以参考相关文档,官网上有下载的。

楼主:
不好意思,来晚了。多谢各位的回复:)

错误信息:
在IAR环境下,设置中断向量表到0x8000000处,用jlink仿真器下载,会提示下载失败;改到0x8002000处(程序代码中也调整到相应位置),程序就可以烧进去。烧进去后可以调试运行,程序没有问题。但如果断开仿真器,重新启动,程序就无法进入中断。

我的板子是ppz开源飞控板,头4页预烧了dfu飞控更新代码,应该是加了写保护,具体怎么设置的不清楚。。。

看了flash读写保护的文档,也试着在ram中运行解锁程序,但就是不成功,错误依旧。个人觉得板子应该不会永久锁死,最多会解锁后彻底清除整个flash。但究竟如何清除,恳请大神给一个具体一点的方案,万分感激。。。

网友H:
官方F1例程里面就有写保护和解除写保护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