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电路

楼主:
如图,这是我看资料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测量电路,互感器变比5A/2.5mA,电容C及电阻r是用来补偿相位的,那么输出端电压就是U=I*(R+R'),I代表互感器二次侧电流,R'代表电位器接入电阻。请问这种电路跟互感器二次侧直接接一个采样电阻,然后放大有什么区别,仅仅是图中电路可以相位补偿吗?还有就是直接接采样电阻时要求采样电压有效值不得大于0.3V,以2.5mA计算,就是采样电阻不得大于120Ω,那是不是图中电路(R+R')也不能大于120Ω?!

网友A(2015-08-28):
这就是区别之一,图中取样等效电阻极低,记得“虚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区别之一,图中取样等效电阻极低,记得“虚短”吗

没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B:
说明你不知道运放如何工作。

网友C:
明白励磁电流吗?明白了,就明白了输入电流与输出电流之差原因,此电流维持磁埸,磁埸产生电动势,这就是磁生电动势,电动势生成次边电流。此电流越小,精度越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明白励磁电流吗?明白了,就明白了输入电流与输出电流之差原因,此电流维持磁埸,磁埸产生电动势,这就是磁 ...

没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

CT为何负载要小的原因,因为产生的电压必须磁埸产生,电压(电动势)大,B也大,要求激磁电流也大,误差也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CT为何负载要小的原因,因为产生的电压必须磁埸产生,电压(电动势)大,B也大,要求激磁电流也大,误差 ...

是的,二次侧“负载〈电阻〉”要小,压降小,e就小,B小,……

楼主,看你图,那个二极管对儿也就是互感器二次两端也是运放+-两端,正常时电压能否超过0.1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二次侧“负载〈电阻〉”要小,压降小,e就小,B小,……

楼主,看你图,那个二极管对儿也就是互感 ...

不会,只要看二极管的漏电流,还有失调电压,因为CT还不是标准的电流源,失调电压可能会是主要的误差源。我现在认为先无源IV转换,再同相放大为好。还有差模有0.1V,已经是相当大了,精密OP,CMRR大,应是微伏级才对。

网友A:
失调不是误差来源
误差主要取决于电阻Rf之精度
0.1V之问是说给楼主0.3V听的,既然微伏之低,精度优于无源IV转换就是情理之中的事儿了

9楼,"电流放大"是咋回亊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你不知道运放如何工作。

你这里“虚短”是不是就是说可以看成放大器正负端电阻极小,可看成互感器二次侧负载,这样负载就跟(R+R')没有关系了,这里的运放只是一个I-V转换作用?!如果是这样,那就是调整合适的(R+R'),在运放输出端就可以进行AD采样了。那么我想请问,这种电路跟在互感器二次侧使用一个采样电阻,然后再放大滤波进行AD采样相比两者哪种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里“虚短”是不是就是说可以看成放大器正负端电阻极小,可看成互感器二次侧负载,这样负载就跟(R+R' ...

虚短是电压看成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只要看二极管的漏电流,还有失调电压,因为CT还不是标准的电流源,失调电压可能会是主要的误差源。 ...

说白了,就是这种电路对运放的要求较高,对吗?如果运放选的好,应该是比采样电阻的方法好,是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白了,就是这种电路对运放的要求较高,对吗?如果运放选的好,应该是比采样电阻的方法好,是吗?! ...

如果OP失调电压大,CT的次边的直流电阻比较小,相当于一个同相放大倍数,把失调电压放大,这点MAYCHANG的认同一点。CT非纯的电流源,因此内阻非很大,跟RF比,如果是光电管的电流绝对以有源IV为好。因为光电管的内阻很大在G级。OP的失调电压对输出影响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里“虚短”是不是就是说可以看成放大器正负端电阻极小,可看成互感器二次侧负载,这样负载就跟(R+R' ...

14楼16楼讲得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OP失调电压大,CT的次边的直流电阻比较小,相当于一个同相放大倍数,把失调电压放大,这点MAYCHANG的 ...

你这里的光电管指的哪个?!是那两个钳位二极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OP失调电压大,CT的次边的直流电阻比较小,相当于一个同相放大倍数,把失调电压放大,这点MAYCHANG的 ...

抱歉,之前看错了你的解释!你看我这样理解对吗?CT可看做有内阻的电流源,而且内阻并非很大,如果OP的失调电压比较大,会在输出端引入较大的误差,此时用采样电阻采样,再进行电压放大会比较好。但是如果选取的OP失调的失调电压非常小的话是不是图中有源I-V转换就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抱歉,之前看错了你的解释!你看我这样理解对吗?CT可看做有内阻的电流源,而且内阻并非很大,如果OP的失 ...

应该说CT内阻是随频率变化的。50Hz时内阻相当大,但接近 直流时内阻则相当小(铜线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里的光电管指的哪个?!是那两个钳位二极管吗?!

不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抱歉,之前看错了你的解释!你看我这样理解对吗?CT可看做有内阻的电流源,而且内阻并非很大,如果OP的失 ...

条件成立,当然IV最好,实际没有那么理想。

网友E:
这种电路最大缺点是循着电流的变化,相移跟着变化,实际应用中都不这样用。实际应用中如果接入电能测量IC,次级接采样电阻就可以了.
如不是,次级两端接采样电阻,一端输出信号,另一端接1/2参考电压,采样电阻合适的话,
可以直接接入AD转换器,不需要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路最大缺点是循着电流的变化,相移跟着变化,实际应用中都不这样用 ...

那实际应用中用什么办法,采样电阻?!

网友F:
建议楼主再复习下运算放大器的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路最大缺点是循着电流的变化,相移跟着变化,实际应用中都不这样用。实际应用中如果接入电能测量IC, ...

用这种电路是不是除了防止溢出外,还构造了差分信号啊,这样的话可以在输出端再接个三运放高共模抑制比的放大电路,然后滤波接入AD

网友G(2016-02-25):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路最大缺点是循着电流的变化,相移跟着变化,实际应用中都不这样用。实际应用中如果接入电能测量IC, ...

好像出来还是交流电压而已,还有负半轴的电压,AD转换器能采集吗

网友H(2016-06-17):
既然相移在变化,那如果只考虑单电源运放的话,对CT用采样电阻,再用运放对采样电阻两端进行电压比例放大,是不是比较好的选择?
对于电流型电压互感器,是否也有类似的结论,即使用采样电阻然后V/V?

网友I:
楼主解决疑问了吗?

网友J(2022-08-09):
电容C及电阻r是用来补偿相位的,这个参数大小多少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