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DW01使用问题

楼主(2015-08-28):
有一款产品使用DW01做电池的保护,可是DW01断电后会可能没有电压输出,需要C和GND短接,或是连接充电器激活,要么断开负载。当电池是可拆的情况下需要加复位开关,要不然要接充电器激活,这样对用户来说体验不是很好。不知道哪位大侠有没好办法,在电池可拆的情况下,装上电池不要激活复位就可以正常使用?或是有替代DW01的芯片?

网友A:
以上述得知:你使用的DW01是属于没有自恢复功能,需要激活的这种锂电池保护IC。
解决方案: 更换有自恢复功能的DW01即可。只需更换IC,其他不用更改。
自恢复DW01供应商:郑生:18948314942

            回复满意就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上述得知:你使用的DW01是属于没有自恢复功能,需要激活的这种锂电池保护IC。
解决方案: 更换有自恢复功 ...

自恢复功 需要断开负载吧,我的电池和保护电路是分离的。

网友B(2019-07-12):
引用 网友A:
以上述得知:你使用的DW01是属于没有自恢复功能,需要激活的这种锂电池保护IC。
解决方案: 更换有自恢复功 ...

价格有优势吗?低于0.069元吗?

网友C:
或者考虑加个起级电容?

网友D:
可换的电池,还有一个办法是给电池加个保护板做成电池模组。

网友D:
像18650电池,一般保护板加在负极,电池长度大约增加2毫米而直径基本不变。

网友E(2022-10-21):
您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有相同的问题想咨询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或者考虑加个起级电容?

您 好,我遇到了相同 的问题,请问超级电容加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F:
几个三极管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G(2024-03-29):
输入输出串一个10k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