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 香版主 flash?

楼主(2015-08-28):
我想用STM32103ZET6 的一部分flash作为EEprom存储参数。怎样才能保证存储参数的flash和存储程序的flash位置不冲突?

网友A:
可以写到FLASH存储地址的高端区域;

网友:
写入的时候,那个软件会显示你烧录的程序从哪儿头烧录的,然后参考数据手册里,闪存的地址范围,从另外一段开辟一段作为EEPROM

网友B:
用 segment 规范地址。

网友C:
IAR的话可以在ICF文件定义
keil的话应该也有相关的操作
代码里面也可以指定位置

网友D:
修改对应的link文件,指定code的烧写范围。
IAR(icf文件),KEIL(sct文件)
注意保证Code的起始地址和VTOR寄存器中的指定的中断向量表的位置要一致。

网友E:
我都是把烧录文件打开 看看就知道程序烧录到哪里了,再在后边开辟一片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