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香主,STM32L15系列run mode 的185ua/MHz是什么条件下测出来的?

楼主(2015-08-28):
香主,STM32L15系列run mode 的185ua/MHz是什么条件下测出来的?
这个每MHz是指的外部晶振么?
还有LP_RUN mode,用HSE的话,功耗是多少呢?
硬件只有一个最小系统,无其他电路,用官方的测试程序,
外部晶振3.6864Mhz,AHB Prescaler 4分频,APB1 Prescaler 2分频,APB2 Prescaler 2分频
外设全关,I/O口AIN,range3,LP_Run mode,441uA,正常么?

网友A:
给定的环境温度,电源电压等,测试出来的;
MHZ是指系统时钟,内部倍频以后的;

441UA正常啊

网友B:
在数据手册里应该给的有个表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定的环境温度,电源电压等,测试出来的;
MHZ是指系统时钟,内部倍频以后的;

外设全关,I/O口AIN,range3,不是Run mode,是LP_Run mode,441uA正常么?
和手册开头10.9uA不是一个数量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数据手册里应该给的有个表格。

表格没有讲到LP Run mode 用HSE的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数据手册里应该给的有个表格。

之前看错了,LP Run mode 就不支持HSE。。

网友C:
不支持,这个东西就没法弄了

网友D:
没有看明白在说什么。

网友E:
STM32L15好学吗,复杂不

网友F:
数据手册里的电气特性/供电电流特性这一章节里有测量条件的具体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