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TIbq40z50r1_SM-bus,CRC怎么计算?

楼主(2015-08-28):
大家好:
    我最近在调试TI BQ40z50r1这款智能电源管理芯片,通过发送响应指令已经实现读/写操作。但是其最后一位的PEC-CRC一直没有搞明白。官网文档说校验是CRC X8+X2+X+1的方式。要如何才能计算出这个CRC值呢?
请看下图,最后一位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

请各位指点迷津,谢谢!

楼主:
我自己弄明白了,CRC的校验方式没问题,原因在于示波器的解码方式;示波器在解码过程中把地址最低位解码为W或者R,而CRC校验则是按照ADDR的8位数据进行校验,所以我们使用ADDR=0B进行CRC校验就会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