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香版主,怎样才能保证存储参数的flash和存储程序的flash位...

楼主(2015-08-28):
同题,我想用STM32103ZET6 的一部分flash作为EEprom存储参数。怎样才能保证存储参数的flash和存储程序的flash位置不冲突?

网友A:
地址不重复就可以,最简单的就是把eeprom往后放,不过后面的扇区一般都比较大

楼主:
”地址不重复就可以,最简单的就是把eeprom往后放,不过后面的扇区一般都比较大“,程序的存储空间是自动生成的吧,怎么才能确定程序空间的存储位置,擦出是按页擦除吧,主存储块的页的大小都是一样的2K

网友B:
最简单的情况下,程序Flash都是从偏移0处顺序存放的。你把EEprom放最后几个扇区就可以了。

复杂的话可以编辑连接描述文件,指定程序Flash的存放位置,EEprom放到没用到的地方就可以了。

网友:
烧录时候看着那个进程,你就知道程序代码在哪边了,然后另外一边你开辟一块作为存储数据。

网友:
一般存在低端的是烧录进去的程序,高端一般可以作为EEPROM使用

网友C:
默认软件代码在低位,你就存高位就行。

网友D:
你把EEprom放最后几个扇区就可以了。

网友E:
从后面倒着存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