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开关电源纹波测试

楼主(2015-08-28):
手上的ARM9控制板是用明纬的NES-35-24的开关电源供电,但是开关电源的24V简单滤波后经过32V,3A的保险丝时,经常会烧保险丝,我测试过24V电源很干净,考虑到可能是纹波影响的,用示波器测了下纹波最大600mv,但是频率到50hz时测到了4V的峰峰值。
测试方法如下:1.先调到交流档,测量峰峰值,探头夹子接最近的地,探头接开关电源输出。测到了50hz时vpp=4.25V,其他频率时最大600mV。
后来考虑到探头夹子线太长,我自己用一根3厘米导线焊在地上,接上探头探针附近的地,测试结果和上面差不多。
然后我换了个其他平台的板子测了下50hz时24V适配器的纹波也是4V左右
测试方法也不知道有没有问题,但是我现在有几点疑问:
1.这个50hz时的纹波是220V交流引入的我知道,但是开关电源不会滤掉吗?是我测错了,还是都有这个问题,这么大应该对电路有很大的危害吧?
2.我看见有测试纹波的是给测试的电源外接纯阻性负载,我对比了下,加阻性负载测试的结果确实小很多,看来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
3.抛开这个50hz的纹波,其他频率的纹波几百mv会严重到烧保险丝吗?
对电源研究比较少,还请给点指导

网友A:
估计测试有问题
纹波不会导致烧保险丝,电流才会

网友B:
纹波不会烧保险丝,可能是你的保险丝余量太小了

网友C:
用了快速熔断型? 换慢速的

网友D(2017-08-10):
事非隔离的电源吗?  怎么会把工频纹波引过来了呢?

网友E:
测试方法仍然有问题。参考下TI电源评估板手册的测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