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二极管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2015-08-28):
C:\Users\Willk\Desktop\QQ截图20150828112731
这是一个点击驱动的电路图,请问其中的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楼主,你的图片没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图片没传上来

刚才没传好

网友A:
反向感应电动势放电

网友B:
也可以叫“钳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叫“钳位”

钳位的变现是不是,两个二极管的两端电压基本相等?同时钳位的功能是什么

网友C:
st 的 电机驱动芯片啊  这个有问题可以找我

网友D:
钳位是“钳住”电位,当输出是感性负载(如电机)时,电压超过电源电压范围,二极管会导通。
钳位也用在输入钳位上。

网友E:
应该是续流二极管

网友(2016-03-15):
哦,就是保护电路的作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