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变压器次级地疑问

楼主(2015-08-28):
变压器各个次级地通过X电容串连有何作用?次级地与初级地之间通过X电容连接,是为了让次级地的共模信号耦合到初级地,但是如果群脉冲打的是初级那不是也会通过这个X电容耦合到次级地。

如果为了单向耦合,是否能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9389373\QQ\WinTemp\RichOle\1A%PD13~$BM`$56HP0HJH(Q.png在初次级地上连接的电容上加个二极管限制。

网友A(2015-10-27):
对PE的电容一般都叫Y电容, L和N之间的电容叫X电容, X/Y电容是需要安规要求的.
在以上的电路中,电容的相连估计是因为在后极负载有跨平面所以使用电容来提供交流通路.
主副边的电容应该为了CE的问题,给MOSFET有个回流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