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DL DDR3测试是否有通过?

楼主(2015-08-28):
目前我的板子问题是:板子一直处于下载模式,可以下载完成,但是无法启动,感觉BOOT就没有起来,没有任何打印信息。
测试的图片如下:请各位大神指导.
谢谢

楼主:
先顶一个(板子是自己设计的.):
怀疑是DDR有问题,所以就把DDR测试了一遍.

楼主:
自己回复:
目前可以烧写,并启动内核.
方法:
1.先单独烧录BOOT
2.再烧录BOOT+内核就可以正常启动.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有哪位大神知道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顶一个(板子是自己设计的.):
怀疑是DDR有问题,所以就把DDR测试了一遍.

看你DDR测试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帖中不能启动状态是如何烧写的呢?

网友B:
你的图片看起来很陌生。一直处于少些模式,你看一下CPU BOOT启动的时序。

网友C:
没见过这样的,不知道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D:
我感觉您这板子的ddr有问题,检查一下吧

网友E:
从图中看DDR校准测试没有问题,应该说明DDR硬件部分没啥问题,你说的可以烧写更可以说明DDR部分没问题,因为mfg固件都可以在DDR中跑起来了,不能正常从设备启动可以看下bootmode和bootcfg设置有没有问题这个可以仔细看下手册

网友F:
看不懂啊,这个太高级的应用了。

网友C:
感觉是Boot起来了,系统没起来。

网友G:
BIOS启动起来了,Bootloader估计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DDR测试没有什么问题。

感谢,目前能够正常启动linux系统内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帖中不能启动状态是如何烧写的呢?

BOOT和内核一起烧写的话就不能启动,如果吧BOOT分开烧写就可以正常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图中看DDR校准测试没有问题,应该说明DDR硬件部分没啥问题,你说的可以烧写更可以说明DDR部分没问题,因 ...

目前问题已经解决.Bootmode和bootcfg的配置没有问题,只是烧写的时候先要烧写boot,不能把boot和内核一起烧,如果一起烧就不能启动.

网友H:
个人怀疑,你单独烧写的boot与一起烧写的boot不是同一个文件......你可以ls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