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如何写控制GPIO_PinInput的代码啊

楼主(2015-08-28):
GPIO_Init(GPIOB, GPIO_PTE5_MASK, GPIO_PinInput);
uint32_t GPIO_Read(GPIOB);
怎么样才能让软件读出外部的高低电频呢?
后面该怎么写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是直接去读GPIOB_PDIR寄存器

网友B:
去读GPIOB_PDIR寄存器

网友B:
unsigned int READ_PIN=1;
READ_PIN=GPIO_Read(GPIO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是直接去读GPIOB_PDIR寄存器

出现这样的错误应该怎么办
Unknown or ambiguous symbol. g_pinState

楼主:
引用 网友B:
unsigned int READ_PIN=1;
READ_PIN=GPIO_Read(GPIOB);

出现这样的错误应该怎么办
Unknown or ambiguous symbol. g_pinStat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出现这样的错误应该怎么办
Unknown or ambiguous symbol. g_pinState

那你到底写了什么样的语句呢?

网友B:
找不到这样的数据?
你看看用寄存器的方法可以成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这样的数据?
你看看用寄存器的方法可以成功吗?

按照您的方法我已经成功了,但是我想知道的是,如果我想单独控制一个IO口为输出的话,那么我需不需要先读取之后再取反,在与原来的数据相与,在写到寄存器中,我需不需要进行这样的操作,还是他的gpio_write就已经进行了这样的操作?

网友B:
这个问题,你可以先试一下!
另外,可能是头文件的预定义不一样。
按道理来说,取反是不需要提前预读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照您的方法我已经成功了,但是我想知道的是,如果我想单独控制一个IO口为输出的话,那么我需不需要先读 ...

你可以不读,直接给值,但是前提是你知道其他IO的状态。
所以,正常是读出来,只控制你需要输出的那个IO,也就是或一下,再写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不读,直接给值,但是前提是你知道其他IO的状态。
所以,正常是读出来,只控制你需要输出的那个IO ...

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