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CU – KEA] TRK-KEA64开发板问题

楼主(2015-08-28):
最近着手研究KEA64单片机,在官方网站下载的一个KEIL版例程,编译后下载进去,需要按次复位按键程序擦可能运行。

请问助威朋友、大神,该怎么设置,才可以让程序才在后自动运行,不用点击复位按键。谢谢!

网友A:
因为的你的SWD没有连接reset引脚。还有一个就是,所有的程序都是要下载完以后要重新上电才能运行。因为开始的时候他进入的是下载模式,而不是程序运行模式。
有的开发工具,比如KEIL MDK,或者Segger的JFlash软件都提供下载完程序之后是否需要复位运行程序这样的功能,不过这需要SWD接口的RESET管脚配合。如下如图。

网友B:
在flash download里面选上reset and r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的你的SWD没有连接reset引脚。还有一个就是,所有的程序都是要下载完以后要重新上电才能运行。因为开始 ...

谢谢您的回复。
TRK-KEA64开发板自带的是OpenSDA下载程序,这里面没有这个选项的。是不是OpenSDA不支持这个功能啊,初次接触,对这种下载模式不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TRK-KEA64开发板自带的是OpenSDA下载程序,这里面没有这个选项的。是不是OpenSDA不支持这 ...

可定支持的,OpenSDA Debug也是遵循SWD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定支持的,OpenSDA Debug也是遵循SWD模式的

请问您发的截图上的project settings 哪个对话框是怎么掉出来了,找了好久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