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全桥逆变电路工作时有“兹兹兹兹”的噪声,请问如何消除

楼主(2015-08-28):
全桥逆变电路工作时四个Power Mosfet管会发出“兹兹兹兹”的噪声,很刺耳,请问是什么原因产生的?该如何消除呢?

经谐振的电路图

经谐振的电路图

楼主:
工作电流越大,噪声越刺耳,在空载时,没有噪声

网友A:
提高工作频率,改进变压器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工作频率,改进变压器工艺

这个是由于变压器的原因吗?是什么原因导致开关管产生噪声的呢?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补偿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补偿乱了!

补偿乱了是啥意思?实际测量中谐振波是一个近似正弦的波形。

网友:
电磁噪声总会有的,只是明显不明显的问题,如果让开关频率大于20k,就听不到噪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