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通电后对系统其他器件有影响问题

楼主(2015-08-28):
小弟使用开关电源为系统供电,220V为开关电源和伺服电机供电,开关电源24V给PLC供电。
PLC控制电机转动,电机经常出现失步的现象,是电机对PLC的干扰吗

网友A:
隔离是不是没做好

来自iPhone 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离是不是没做好

没做什么隔离措施,应该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