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怎么这么假!

楼主(2015-08-28):
大神们,
   新学PSPICE,用里面的模型OPA37(BB公司的,类似OP37)仿真.DATASHEET里分明写了GAIN大于5才能稳定。我搭了个1:1的反相器,用冲击电源测试其暂态响应,居然没出现过冲,或者说震荡的情况。
不知道为何?
   但用AC SWEEP 扫描,发现在2M~4M频段内有很大的增益冲击(正常是1:1,在这个频段突然增益变得很大了)。
  感谢啊!

网友A:
最好自己根据规格书建立仿真模型,除了理想模型,我一般不用仿真软件自带的模型,

网友B:
是不是你的step 扫描的带宽设置低了,若带宽估算按照 0.5/tr 来高估,对应带宽1khz,也远不到AC的2M~4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自己根据规格书建立仿真模型,除了理想模型,我一般不用仿真软件自带的模型, ...

多谢大神,  OP内部得零极点您也建模进去?还有各种情况。。。。这个比较复杂把,O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的step 扫描的带宽设置低了,若带宽估算按照 0.5/tr 来高估,对应带宽1khz,也远不到AC的2M~4Mhz
...

多谢!
  问题的关键是,在1:1反向放大的情况下这个电路实际中肯定是不稳定的,然后仿真居然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自己根据规格书建立仿真模型,除了理想模型,我一般不用仿真软件自带的模型, ...

如果是AD/TI官方提供的库,应该还是比较可以的吧。。。。搞不大清楚,刚开始学习PSPIC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  OP内部得零极点您也建模进去?还有各种情况。。。。这个比较复杂把,OP的
...

零极点也就是两三个,用几个阻容加两三个压控电压源(或者电压合成器)就搞出来了,不难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AD/TI官方提供的库,应该还是比较可以的吧。。。。搞不大清楚,刚开始学习PSPICE
...

没用过,我也不清楚,我一直用EWB,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极点也就是两三个,用几个阻容加两三个压控电压源(或者电压合成器)就搞出来了,不难的, ...

设计到单环路还好,要是多环路,那这个应该有点麻烦。。。。我也没搞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
  问题的关键是,在1:1反向放大的情况下这个电路实际中肯定是不稳定的,然后仿真居然稳定。。。。 ...

我的意思是不是你图里的方波信号的tr 太长,0.5m的上升时间是不太慢了(即带宽太低),所以你看不到振铃,
不稳定也是要在信号的频率够高才看得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不是你图里的方波信号的tr 太长,0.5m的上升时间是不太慢了(即带宽太低),所以你看不到振铃 ...

那确实是如此,看系统带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