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 求帮助

楼主(2015-08-28):
TI, IO, AN, NEC, se
在烧录程序的时候不是跳出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1135 @ 0x0)
The emulator reported an error. Confirm emulator configuration and connections, reset the emulator,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5.1.232.0)
就是跳出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1015 @ 0x0)
Device is not responding to the request.  Device may be locked, or the emulator connection may be unreliable. Unlock the device if possible (e.g. use wait in reset mode, and power-cycle the board). If error persists, confirm configuration and/or try more reliable JTAG settings (e.g. lower TCLK).
仿真器和烧录器都没问题(用其他板子试过),用万用表测板上烧录的引脚和芯片的连接也没问题,软件重启,机子重启也不行,求大家帮帮忙

网友A:
你现在出问题的这个板子上的相关电路检查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