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lwip中tcp_out.c中传输数据问题???

楼主(2015-08-28):
lwip中发送数据的tcp_write()是不是有0的数据以后都没有了???
网络调试助手tcp client,
如:发送给02 88 00 00 00 06 01 03 00 00 00 08
接收02 88
但是单步调试接收的数据是02 88 00 00 00 10 01 03 00 00 00 00 00 00 08
难道是协议中tcp_out.c函数中处理了????没看懂

网友A:
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处理,肯定是你哪里没设置好导致的,你把应用程序贴出来看看
或者你检查一下tcp_write()的参数有没有弄错

网友B:
楼主是否可以给看看程序,这样确实让人难以理解啊

网友C:
数据接收的问题,跟tcp_write有什么关系,检测你接收数据是否完整,然后一步步往下查

网友D:
楼主是否可以给看看程序

楼主:
谢谢各位,纠结了一阵子,现在弄完了,有个小问题,modbus poll刚开始链接的时候有一次错误的提示,传输id错误,但是以后就都正常了,奇哉怪也!!!!

网友E:
ID错了,肯定找 不到地址了。

网友:
一个环节错了,就弄不好

网友F:
modbus poll刚开始链接的时候有一次错误的提示,传输id错误,但是以后就都正常了
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ID错误应该什么都收不到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纠结了一阵子,现在弄完了,有个小问题,modbus poll刚开始链接的时候有一次错误的提示,传输id ...

modbus poll工具设置有问题,害我烦恼半天

网友:
感觉晕了,能收到,只是部分不对,楼主后来说id,错了,我觉得错了就该收不到一点

网友G:
检测接收的数据是否完整

网友H:
modbus poll工具设置有问题

应该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