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空输入模式下,同一批板子的IO电压都不同,正常么

楼主(2015-08-28):
配置为浮空输入,同一批板子的IO电压都不同,这正常么,需要配置为固定的电平么?

楼主:
又不是浮空输出,什么也不接,为什么还会有电压呢?

网友A:
不行的,这样很容易让IC受到干扰的;一般情况下可以内部设置上拉下拉,或者外部强制串接电阻上拉或下拉的,不允许悬空/不配置。很多公司都明确要求的。

网友B:
浮空的输入,因为半导体工艺的原因,虽然MOS管断开时电阻很大,但不等于无限大,所以在端口上还是存在一些电压。所以浮空存在不定的电压正常。

网友C:
外界环境的电磁波也能在端口上感应出电压的。所以电压是不定的

网友D:
不用的引脚,强制上下拉到电源或者地,是个很好的做法。

网友E:
一般实际运用时,引脚不建议悬空,易受干扰。

网友F:
浮空(floating)就是逻辑器件的输入引脚即不接高电平,也不接低电平。由于逻辑器件的内部结构,当它输入引脚悬空时,相当于该引脚接了高电平。

网友G:
在单纯作为输入的时候,浮空模式是有用的,在外部有上拉/下拉的条件下,你可以设置为浮空输入。或者IO有冲突的时候,你也可以设置为浮空输入,从而完全不干扰其他IO。

网友H:
.浮空最大的特点就是电压的不确定性,它可能是0V,也可能是VCC,还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某个值(最有可能).

网友I:
你看看官方的结构图就明白了

楼主(2015-11-08):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这样很容易让IC受到干扰的;一般情况下可以内部设置上拉下拉,或者外部强制串接电阻上拉或下拉的, ...

学习了,原来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浮空的输入,因为半导体工艺的原因,虽然MOS管断开时电阻很大,但不等于无限大,所以在端口上还是存在一些 ...

这个很清晰,谢谢了!原来是工艺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界环境的电磁波也能在端口上感应出电压的。所以电压是不定的

这个也有可能,但应该不是大头!

楼主(2017-11-25):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这样很容易让IC受到干扰的;一般情况下可以内部设置上拉下拉,或者外部强制串接电阻上拉或下拉的, ...

悬空确实容易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