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陶瓷电容和钽电容用法

楼主(2015-08-28):
(无正文)

网友A:
“还有经常会有人说电源电路用钽电容是作为储能,陶瓷就不行,”

这是胡说八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经常会有人说电源电路用钽电容是作为储能,陶瓷就不行,”

这是胡说八道, ...

请问大神,是不是因为钽电容ESR比较低,用在电源部分纹波就会比较小。
但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用陶瓷电容,因为同样容值的电容,同样耐压的电容,钽电容比较贵,而且钽电容不耐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大神,是不是因为钽电容ESR比较低,用在电源部分纹波就会比较小。
但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用陶瓷电容,因 ...

钽电容ESR的确比较低,但是大部分陶瓷电容ESR更低,有些稳压IC甚至提示不能直接使用陶瓷电容滤波,原因是陶瓷电容ESR太低容易导致稳压IC振荡,反而需要故意在电容上串联小电阻,

所以使用的时候要稍加注意,只要不会引起振荡,用陶瓷电容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钽电容ESR的确比较低,但是大部分陶瓷电容ESR更低,有些稳压IC甚至提示不能直接使用陶瓷电容滤波,原因是 ...

“有些稳压IC甚至提示不能直接使用陶瓷电容滤波,原因是陶瓷电容ESR太低容易导致稳压IC振荡“
您指的是稳压IC前端还是后端加陶瓷电容容易导致稳压IC振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些稳压IC甚至提示不能直接使用陶瓷电容滤波,原因是陶瓷电容ESR太低容易导致稳压IC振荡“
您指的是 ...

当然是后端,

楼主:
哦 谢谢 "manbo789" 大师的解答

网友B:
必须看是什么电源、纹波参数有什么要求,没有前提就说“好”那是耍流氓。要说什么电容用作滤波的最多,总体上讲,答案是铝电解电容。

网友C:
钽电容耐高温性能好

网友D(2016-12-06):
两者区别是钽电容能做到的容值相对更大,陶瓷电容一般容值较低;不过钽电容的电压不能做到很高,且很多地方需要降额电压使用,陶瓷电容不需要降额电压使用,能做到很多中高压的部分,各有利弊,很多中高压陶瓷电容的成本比钽电容还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