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AN1017 正弦波控制方案 有哪位大侠看过,求助。

楼主(2015-08-28):
看了AN1017文档的角度估算, 把512000 / 霍尔捕获值     但是按照正常角度估算公式是  电角度 = 角度*P
角度=角速度*T
角速度= 转速*2π    但是我们按照这几个公式计算都得不到 512000/霍尔捕获值
// PhaseInc is a value added to the Phase variable to generate the sine
    // voltages. 1 electrical degree corresponds to a PhaseInc value of 184,
    // since the pointer to the sine table is a 16bit value, where 360 Elec
    // Degrees represents 65535 in the pointer.
    // __builtin_divud(Long Value, Int Value) is a function of the compiler
    // to do Long over Integer divisions.
        PhaseInc = __builtin_divud(512000UL, Period);        // Phase increment is used

按照上面公式计算,得不到512000 这个值

楼主:
PhaseInc = __builtin_divud(512000UL, Period);        // Phase increment is used

网友A:
你这是看的哪家文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看的哪家文档啊?

你好,我看了microchip的AN1017关于霍尔估算角度的正弦波控制文档,对其中角度估算没有看懂

网友B:
我没看过这个文档,看你发的这个好像发现了一点什么

PhaseInc = __builtin_divud(512000UL, Period); 这个变量是角度的增加值吧Inc = increase

所以你那个 512000 / 霍尔捕获值  ,这个hall捕获值的说法是哪里来的呢,公式里给的不是是除以周期吗,是载波周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