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泰单片机 的段式LCD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08-28):
求大神指点  。。。。。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大神指点  。。。。。急

木油死马花头的,不断刷新显示缓冲RAM,·不断往显示缓冲RAM送数即可.

网友B:
和数码管一样,自己写一个数组【0..9】根据你的LCD算出显示0..9的字节代码,扔数组里去。
再写一个在指定位置显示指定数字的子函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