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示波器咋回事?

楼主(2015-08-28):
    这是表笔短路时的情形                 这是测两节干电池时的情形。

电压档位为1mV/DIV。能测到一个固定的370Khz的噪音。把表笔取下就没了。换了三个表笔和两个通道都一样。这么多年了还真没把示波器用坏过。难道它真坏了??

楼主:
唉!烧了一下午又对了!看样子要拆开清洁一下了。

楼主:
都没人鸟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地端接地与否总是有所差别,信不信由不得你。

你是说电源线接地端没接地?  这个我明白,可是家里好像没有条件接地。

网友B:
接根线到大地试试

楼主:
住楼上,你们有好的接地方案吗?接到承重梁的钢筋上咋样?

网友C:
内部电源滤波电容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部电源滤波电容失效了

你确定?开机久一点又没事了哦!

网友C:
拆开看看里面那几个大电解电容是否鼓包再说啦,开机久一点干涸的电解质又产生活性。

楼主:
呵呵,确实是古董,但很好用哦。感觉现在的数字示波器不太给力。我打算如果这台坏了我还是去买个古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