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晶体布线问题

楼主(2015-08-28):
最近有一位伙伴将PCB上晶体的布线布成附件所示,我的意见是虽然频率并不高,但晶体最好还是与MCU同层,然后两根线一样长并且不要有过孔,电容与晶体尽量靠近,但是对方的意见是这是无源的,所以都不要紧,哪种才是合适的呢?

网友A:
无源的才要更好的处理,不要因为一些不必要的原因来影响晶体产生时钟的频率与稳定度啊
能放同一层,肯定是优先放同一层来避免过孔了

有些产品,随便怎么处理,不会怎么出问题,但不能把这些不好的行为养成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