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程序中什么叫做进程的上下文啊?

楼主(2015-08-28):
驱动程序中什么叫做进程的上下文啊?

楼主:
需要对CY的驱动进行一下改动,增进系统的性能。
所以最近开始学习下驱动程序,刚刚入门,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个进程的上下文(context)包括进程的状态、有关变量和数据结构的值、机器寄存器的值和PCB以及有关程序、数据等。

网友B:
一个进程的执行是在进程的上下文中执行。当正在执行的进程由于某种原因要让出处理机时,系统要做进程上下文切换,以使另一个进程得以执行。

网友A:
对,当进行上下文切换时点统要首先检查是否允许做上下文切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当进行上下文切换时点统要首先检查是否允许做上下文切换

在有些情况下,上下文切换是不允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有些情况下,上下文切换是不允许的

啥时候

网友C:
例如系统正在执行某个不允许中断的原语时

网友B:
没说完呢吧,然后,系统要保留有关被切换进程的足够信息,以便以后切换回该进程时,顺利恢复该进程的执行。

网友B:
是,在系统保留了CPU现场之后,调度程序选择一个新的处于就绪状态的进程、并装配该进程的上下文,使CPU的控制权掌握在被选中进程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