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掉电的时候,如何保持RTC实时时钟的内容呢?

楼主(2015-08-28):
在掉电的时候,如何保持RTC实时时钟的内容呢?

网友A:
调电了就没有了

楼主:
突然发现多了个psoc4的版块啊

网友B:
嗯,psoc内部没有备用电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突然发现多了个psoc4的版块啊

嗯,是啊,啥时候了

网友B:
PSoC5 的RTC 功能其实芯片内部的 一个叫 Opps(One pulse per second) 的信号引发中断来实现的

网友D:
是的,所有芯片没有电了以后 RTC 是不可以工作的。

网友B:
嗯,外部 32KHZ 晶振的输入经过分频器分频,得到一个 1HZ 的 RTC 中断触发信号, 即 OPPS 信号。

楼主:
嗯,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