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后出现下面所示

楼主(2015-08-28):
creating project.mk
CAUTION there are no library files
CAUTION boot.asm is older than boot.tpl or is missing
编译后出现下面所示:是什么问题,如何更正。
CAUTION you may need to generate source in PSoC Designer
./boot.asm
!E ./boot.asm(0): cannot open './boot.asm' for input
C:\PROGRA~1\Cypress\Common\CYPRES~3\tools\make: *** [obj/boot.o] Error 1

PGA - 2 error(s) 0 warning(s) 11:05:08

网友A:
这个不知道,帮顶。
可以把工程发上来吗,或者去建个 case

楼主:
//----------------------------------------------------------------------------
// C main line
//----------------------------------------------------------------------------

#include <m8c.h>        // part specific constants and macros
#include "PSoCAPI.h"    // PSoC API definitions for all User Modules

void main( )
{
PGA_1_Start(PGA_1_MEDPOWER);
    // Turn on PGA power
}

网友B:
你这个没有问题的,是你没有进行 Generate build.

楼主:
谢谢,进行 Generate build了,但还是有一个警告,
Starting MAKE...
creating project.mk
lib/pga_1.asm
lib/psocconfig.asm
lib/psocconfigtbl.asm
./boot.asm
./main.c
!W E:\MY\PSoC1\PGA\PGA\main.c(10):[warning] old-style function definition for `main'
Linking..
LMM info: area 'virtual_registers' uses 2 bytes in SRAM page 0
  ROM 2% full. 532 out of 32768 bytes used (does not include absolute areas).
  RAM 1% full. 2 bytes used (does not include stack usage).
idata dump at output/PGA.idata

网友C:
void main() 改成  void main(vo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