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接口

楼主(2015-08-28):
MSP430x2xx Family User's Guide 中,介绍了三种接口USI,USCI,USART。它们分别有各自的控制寄存器组,并且有的有相同的工作模式,在data sheet 文件中,查不到芯片上对应的这三种接口的功能引脚啊

网友A:
是不是这三种接口共用的同一组硬件模块啊!

网友B:
楼主是用玩的launchpad吗?

网友C:
launchpad的g2553 是不带这些接口的,串口是定时器模拟的

楼主:
周一再说吧, 多谢大家了

网友D:
不会吧,可能是IO口的第二功能,楼主仔细看看

网友E:
查看一下引脚功能图,应该是第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