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PWM的问题

楼主(2015-08-28):
我想问一下,我看到有些电机驱动一个电机的时候需要两路PWM是为什么,比如7971就需要两路PWM,为什么啊

网友:
这个要弄清楚那个电机驱动的原理,线制不同

网友:
有的电机控需要一对互补的PWM。

网友:
电机的设计问题,你可以看看你的电机手册,需要的越多,控制精度一般越高。

网友A:
有的步进电机是4线,有的是6线,也有8线的。

网友B:
需要明白电机驱动的原理,有的电机控需要互补的PWM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明白电机驱动的原理,有的电机控需要互补的PWM

互补PWM有什么用啊,能说说么